求大神指导==和++都代表什么

楼主(2017-12-25):
EPLAN中++和== 都代表什么,在EPLAN中哪个地方可以设置这些?

网友A:
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

那++和==这两个符号是怎么回事?

网友B:
==

功能分配

=

高层代号

++

安放地点

+

位置代号

网友B:
==

==功能分配

=高层代号

++安放地点

+位置代号

上面发的未显示

网友C(2018-03-12):
从楼主的贴中能够学到很多,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