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物位计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我们厂有一批物位计,是E+H的,型号是FMI51。最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检测电容值普遍都高,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有同样的问题,还伴有数据不稳定,来回跳。现场和测量的数据反差很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一下。还有其他的调试方法吗?

网友A:
纳粹狗子的表,不准就对喽 。。。活该不准

楼主:
那怎么办,选的这个。

网友B:
料位开关么?

拆卸,擦拭探头表面的附着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位开关么?拆卸,擦拭探头表面的附着物料。

反复都擦过了,况且还是新的。就是数据来回跳,不稳定。还有电容值忽高忽低的,有时候就报警了。

网友C:
现场的工况是怎样的?介质是什么?缆式的还是杆式的? 很多因素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的工况是怎样的?介质是什么?缆式的还是杆式的? 很多因素影响的。

介质是煤泥,是缆式分离物位计,工况是,现场根据料位情况,比如物位计的指示给控制室,控制室接受信号排料。当控制室的信号紊乱时,就无法工作,这是程序设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