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EplanP8软件的请进

楼主(2017-12-25):
请问谁能说一说分散式端子的用法,24V电源端子目标端有多个目标,目前用中断点指向,显得画面很杂乱,我采用分菜式端子,把开关电源24V输出端的接线端子设为分散式端子,然后在不同画面的24V设备前放置该电源端子,设为一样的端子号和分散式端子,导出端子图时该端子是只有一个端子出现在报表中,但是端子的源和目标及线号全部为空,折腾了很久,一直找不到相关详细分说,请论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这个不造,刚开始接触

网友B:
必须是生成端子图表吗?如果可以的话设成分线端子的形式,一进多出的形式。把其设为设备。

网友C(2018-01-30):
端子排+跳线不就可以了?模版有类似的例子,你可以细看

网友D:
24v用一进多出的形式如24v1,24v2区分

网友E:
没看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