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F仿真对象的制作

楼主(2017-12-25):
ABB DCS中仿真对象功能块怎么制作,比如仿真管道压力流量之类的

网友A:
你直接在通道上面给值。

动态仿真的可能就需要搭建一个功能块了。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怎样自定义功能块呢。我是学生,刚接触ABB freelance,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求大神指导。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通道上面给值。动态仿真的可能就需要搭建一个功能块了。

网友B:
我需要动态仿真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通道上面给值。动态仿真的可能就需要搭建一个功能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