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SD与PC端子

楼主(2017-12-25):
三菱变频器的SD与PC的端子的区别是什么?STF与AU短接时表示可控制吗?图片表示三个点都要短接是吗?

网友A:
SD是输入端公共点,PC是24V电源,STF是正转启动输入点,AU是端子4输入选择,AU打到ON时选择电流输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