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PROFIBUS数码显示表

楼主(2017-12-26):
u  产品用途

用于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DCS、计算机等控制、采集系统显示某些数据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速度、角度、位置、数量、频率、转速、电压、电流、功率、时间、故障代码等)。

u  主要特点

Ø  Profibus dp现场总线通讯方式;

Ø  5位 0.5 inch LED数码管显示;

Ø  此表分为两种可选的显示方式:

1、普通整形数据显示数据范围-9999至99999,带有15种特殊符号显示功能;

2、浮点数数据显示数据范围-9999至99999;

Ø  采用RS-485通讯,最多可连接126块显示表;

Ø  通讯网络相互隔离,电源反接保护;

Ø  DP离线显示数据可以设置保持;

Ø  显示值与PLC内部数据完全一致,精确,无误差、无零

漂、无需计量。

u  详细参数

工作电压

DC9-DC30(推荐24V)

功率消耗

DC24V/60MA

地址设置

显示面板按钮设置

通讯速率

自适应

15~30V/3~6.1mA

通讯方式

标准profibus从站

传送距离

<1200M

显示方式

LED数字显示,12.5 mm字高

适用服务

所有支持profibus的PLC和计算机

刷新速度

>100ms

显示精度

与PLC内部对应数据完全一致

外形尺寸

长96mm×宽48mm×深105mm

开孔尺寸

长90mm×宽44mm

重量

不含包装约0.12Kg

安装方向

任意

工作温度

-10 ~ +55℃;

工作湿度

35 ~ 85%(不结露);

u  产品用途

用于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DCS、计算机等控制、采集系统显示某些数据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速度、角度、位置、数量、频率、转速、电压、电流、功率、时间、故障代码等)。

u  主要特点

Ø  MODBUS_RTU   RS-485通讯方式;

Ø  5位 0.5 inch LED数码管显示;

Ø  此表分为两种可选的显示方式:

1、普通整形数据显示数据范围-9999至99999,带有15种特殊符号显示功能;

2、浮点数数据显示数据范围-9999至99999;

Ø  采用RS-485通讯,最多可连接64块显示表;

Ø  通讯网络相互隔离,电源反接保护;

Ø  显示值与PLC内部数据完全一致,精确,无误差、无零

漂、无需计量。

u  主要参数

工作电压

DC9-DC30(推荐24V)

功率消耗

DC24V/50MA

地址设置

显示面板按钮设置

通讯速率

1.2KBps~115.2kbps可调

15~30V/3~6.1mA

通讯格式

8位数据位,校验位可调(无,奇,偶)

通讯方式

两线RS-485

传送距离

<1200M

显示方式

LED数字显示,12.5 mm字高

适用服务

所有带自由通讯口PLC和计算机

刷新速度

>20ms

显示精度

与PLC内部对应数据完全一致

外形尺寸

长96mm×宽48mm×深105mm

开孔尺寸

长90mm×宽44mm

重量

不含包装约0.12Kg

安装方向

任意

工作温度

-10 ~ +55℃;

工作湿度

35 ~ 85%(不结露);

网友A:
图呢?型号呢?品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型号呢?品牌呢?

品牌德阳迅诺  QQ:2305402143  可以了解下

网友B(2018-01-25):
非常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C(2019-07-1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