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停车场系统的十大常见故障

楼主(2017-12-26):
  停车场系统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停车场中,智慧停车场系统的应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在日常的管理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排除停车场系统的常见故障呢?下面给大家总结分析一下怎样排除停车场系统的常见故障。

  常见故障一:智慧停车场软件故障

  1、软件一进入出入管理便死机

  (1)重新启动电脑

  (2)视频卡和别的卡冲突,换插槽

  (3)更改中断号

  2、软件无法进入出入管理

  (1)检查读卡机是否开机即通讯正常

  (2)网络正常

  (3)电脑显卡设置正常

  (4)系统设置是否正常

  3、软件在刷卡时反应慢或电脑死机

  (1)检查操作系统是否正常(重装系统)

  (2)车辆库数据不能太多(归档少量数据)

  (3)网络是否稳定,传送速率低(调整速度)

  (4)工作站设置是否正常(统一设置)

  4、软件图像不拍照或者无法保留图像

  (1)查看映射的网络盘符是否正常(重新设置)

  (2)图像是否被删除

  (3)查看图像是否为保存0天

  5、图像不清楚

  (1)视频设置不正常(设置正常)

  (2)显示器分辨率、颜色桌面大小调节

  6、电脑不稳定,系统经常出错,操作软件时易死机

  (1)电脑查杀病毒

  (2)查看电脑记的车辆记录是否太多

  7、电脑网络不稳定,时通时断开

  (1)RJ-4S头坏,可更换

  (2)BNC头的终端电阻坏,(更换)

  (3)HUB的电源是否稳定

  (4)网卡设置是否改动

  常见故障二:飘箱所有通讯不通

  1、检查各票箱是否开机(电源是否打开)

  2、检查串口是否设置错误(确定使用的串口)

  3、检查通讯总线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排除通讯线路与断路现象)

  4、检察RS485卡通讯

  5、电脑主板串口坏(维修电脑主板或更换主板)

  常见故障三:票箱部分通讯不通

  1、检查票箱号是否设置正确(机号重新设置正确)

  2、检查控制板通讯芯片通讯

  3、检查读写板的读写模块读写情况

  4、检查读写板的外界环境干扰(接地可靠,排除干扰因素)

  常见故障四:读卡机读卡故障

  1、读卡无反应(检查读写天线、读写模块、单片机、是否有车读卡作机应的设置)

  2、读卡无开闸(检查开闸线是否联结好)

  3、IC卡是否过期、挂失(延期或解挂)

  4、3号机临时读写器开闸机号设置错

  5、软件是否为确认开闸(软件设置或单片机设置)

  常见故障五:读卡机其它故障

  1、读卡机经常自动关机

  (1)供电220V是否正常(正常供电220V左右)

  (2)单片机接触不好(重新插好芯片)

  (3)干扰导致(地线可靠接地或作相应防干扰措施)

  2、ID卡不能入出场

  (1)通讯不通(排除通讯故障)

  (2)软件故障(重启电脑)

  (3)ID卡电池电量不足(更换电池)

  常见故障六:出卡机故障

  1、出卡板设置有车或无车出卡跳线(设置相应跳线)

  2、检查出卡主板

  3、检查出卡机按钮(更换富士按钮)

  4、检查出卡机变压器电源(更换变压器)

  5、检查出卡机机械部分(更换出卡机机械部分)

  6、检查地感信号(地感复位)

  7、IC卡变形(变形IC卡不放在出卡机内)

  常见故障七:显示屏乱码

  1、检查显示屏是否进水(吹干水处理)

  2、灰尘过多短路(除尘处理)

  3、单片机松(重新插紧等到单片机正常)

  常见故障八:显示屏不显示

  1、显示屏无电源(更换变压器或菲尼克斯插件线接好)

  2、检查显示屏主板单片机(更换单片机)

  3、检查显示屏主板(更换显示主板)

  常见故障九:读卡无语音

  1、检查喇叭或线路(更换喇叭或重新焊接)

  2、检查语音芯片(断电复位或更换语音芯片)

  3、语音电位器调没调好(调整电位器)

  常见问题十:对讲系统不能使用

  1、对讲分机无声音(更换喇叭或检查线路)

  2、主机不能对讲(主机喇叭坏或按钮接触不好)

  3、主机噪音大(干扰造成对讲线屏蔽线接地)

网友A(2018-01-25):
非常值得学习,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