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电缆的好坏价格是标准吗

楼主(2017-12-26):
选择电力电缆的时候,电线电缆价格是唯一判断电缆好坏的标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很多人说某某电缆企业的价格高了,某某品牌的要比你们低两个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下关于电线电缆价格的那点事。

  1、实验:可取一根电线头用手反复弯曲,凡是手感柔软、抗疲劳强度好、塑料或橡胶手感弹性大且电线绝缘体上无裂痕的就是优等品。我们广东华洋电缆生产的电线电缆采用的是优质聚氯乙烯材料,具有良好的柔韧性,不易折断,耐高温、耐腐蚀、耐油污、质量保证,安全使用。

  2、价格:由于假冒伪劣电线的制作成本低,因此,商贩在销售时,常以价廉物美为幌子低价销售,使人上当。所以如果一味的追求低价,买来劣质电线电缆,出现一次事故给您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计的。

  3、铜质:合格的铜芯电线铜芯应该是紫红色、有光泽、手感软。而伪劣的铜芯线铜芯为紫黑色、偏黄或偏白,杂质多,机械强度差,韧性不佳,稍用力即会折断,而且电线内常有断线现象。

  4、要观察:看有无质量体系认证书;看合格证是否规范;看有无厂名、厂址、检验章、生产日期;看电线上是否印有商标、规格、电压等。

  5、称重量: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重量范围内。

  总上所述,质量有保障的产品,价格肯定不会太便宜,相反太便宜的产品质量就肯定没有保证,选择一款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可能价格上稍微偏贵,但是质量上给您长久的保证,免去很多售后上的麻烦。

网友A:
前几年厂里组织采办技术人员去安徽一个厂里考察电缆,订了一大批电缆,年底的采办部们经理在述职报告上很是吹了一通,说给厂里节约了多少资金。

后来使用这些电缆,偶在剥电缆皮时发现其屏蔽层铜丝网很轻,偶然用尖嘴钳把屏蔽层的铜丝网刮了一下,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这屏蔽网是铝线,铝线做屏蔽也不是不可,可是外边在刷了一层铜水这就是造假了。

在仔细的把电缆的铜丝剥了一下,发现也是铝线镀铜的假冒货。

那年厂里上了两套改性沥青,使用的仪表电缆都是这个厂里的不出两年,现场的接线端子处都氧化的黑漆漆的,仪表故障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本厂的采办部经理又在吹嘘他给厂里又省了多少钱的采购经费了。

呵呵。。。。

听说现在安徽那个电缆厂已经倒闭了。

网友B:
价格是衡量一种物品好坏的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D:
还是到正规的商家去买,不要图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厂里组织采办技术人员去安徽一个厂里考察电缆,订了...

电缆不行,不是直接放炮或者断路吗,

怎么会影响到仪表,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厂里组...

本人负责仪表,所以所知也是仪表方面最多,本人所说的电缆不是电气的动力缆,是仪表使用的屏蔽电缆,所用基本为24V为主,有一部分是220的交流,但也是弱电流的通断或电磁阀性质,其放炮断路没有,而是因为电缆芯和屏蔽层为铝材外表镀铜水。其耐氧化性差,时间长了镀层氧化而导致仪表故障较多。

网友E(2019-04-16):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