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选择一款电机,请大师推荐

楼主(2017-12-26):
打赏功能已开启,但是还不知道如何打赏,必须大红包啊!

我需要选择一款外转子带霍尔的直流无刷电机,工况是下面这样

A行程:正转,从600转匀速下降至240转(负载总重量从200g匀速增长到2300g),制锁30-60秒,执行B

B行程:反转,从120转匀速增长到360转(负载总重量从2300g匀速降至200g),然后直接执行A

每次运行时间长达10小时

需要选择多大功率的电机?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可符合要求的电机选择?谢谢指点,红包伺候!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伺服电机呢?

建议用伺服电机得了

网友B:
干嘛必须外转子的,难道机械设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伺服电机呢?建议用伺服电机得了

伺服电机是不是成本太贵了,其实步进电机也可以,有没有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必须外转子的,难道机械设计问题么

其实步进电机也可以,有没有推荐?谢谢!

网友C:
我之前用过Leadshine(雷赛)的,把你的工况和他们技术的讲,他们会帮助选型的,以前都是走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后来好像也有通讯方式了,不过就没用了,伺服也不算太贵,像台达的、松下的,性价比还算可以的!

网友D:
交流+变频不也是一样么?

网友E:
多大功率的,和你的负载有关系,这个是计算出来来的

网友F:
同意1楼的观点,直接用伺服电机就行

网友G:
 试试用230W直流电机

网友G:
他励直流电机

网友H:
禾川伺服SV-X3MH040A-N2LN

网友I:
230W直流电机

网友J:
使用伺服不好一点吗,对速度扭矩没什么要求的话就使用步进;步进的话,雷塞雷塞还行,我有用过他们的混合伺服就是不进电机加编码器,伺服的话,松下,安川。西门子有点贵了。

网友K:
用过Leadshine(雷赛)的,把你的工况和他们技术的讲,他们会帮助选型的,以前都是走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后来好像也有通讯方式了,不过就没用了,伺服也不算太贵,像台达的、松下的,富士性价比还算可以的。

网友L:
速度波动和扭矩波动都没有要求?不可能吧

网友M(2018-03-27):
建议使用伺服电机,对工艺精度 效率的要求相对都是较高的。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N:
深圳智创电机有限公司,欢迎咨询:http://www.stonker-motor.com/

网友O(2018-07-19):
这个是不是把最大功率算出来就行了

网友P:
我认为你用DD好了,DD外转子的多,

网友Q(2019-08-15):
盛泰奇伺服电机,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