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故障怎么办?这5个思路可以帮到你

楼主(2017-12-26):
仪表在使用的过程中,日积月累难免会出现故障等问题。一直以来,现场仪器仪表的故障处理与维护,是工程师们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当前仪器仪表技术越来越精细,也对仪表维护人员带来了更高的挑战。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如何判断故障和维护?

仪表故障分析思路

现场仪表测量四大参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根据不同的测量参数来判断现场仪表的故障所在,结合现场仪表系统和工艺操作系统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仔细分析,检查原因所在。

压力检测故障判断

故障现象:某泵出口指示不正常,偏高或偏低,或指示为零或不变化。首先应了解被测介质是,判断其周围的环境,排除选型出错的问题,故障判断思路如下:

温度检测故障判断

故障现象:温度指示不正常,偏高或偏低,或变化缓慢甚至不变化等。以热电阻为例,排除接线问题,可以按下图的思路进行判断和检查。

流量检测故障判断

故障现象:流量指示不正常,偏高或偏低,或指示为零、指示波动。以孔板流量计为例,向操作人员了解完情况后,故障处理思路如下:

液位检测故障判断

故障现象:液位指示不会变化,偏高或偏低,或无指示。以双法兰液位变送器为例,故障处理思路如下:

讲完4大测量参数的故障处理思路,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控制系统故障处理思路。

控制系统检测故障判断

故障现象:控制系统不稳定,输入信号波动大。以流量简单控制系统为例,控制系统由双法兰液位变送器、单回路调节器和带电气阀门定位器的气动薄膜调节阀组成。故障分析思路如下:

不管是工程师还是销售人员,了解这5个仪器仪表故障处理思路,可以迎刃而解工作中遇到更多问题。

网友A:
呵呵。。。

这逻辑标准化,程序化。

可是现场故障可不给你标准化,程序化。

没有人敢说,任何故障我都能给解决。

所有还是到现场故障处,判读比较好。

网友A:
比如你介绍的液位故障中,列举的是双法兰变送器测量液位。

故障处理逻辑图中说,检查双法兰变送器的零点,关取压阀,开排污阀,调零点。

呵呵。。。

逻辑很清晰,现实很骨感。

看似简单的问题,困难重重。

1、双法兰液位计,上下两个取压口,低处的还好,高处的,你确定有操作平台?你确定你能安全操作?没有安全措施怎么办?不修了?是否办理高处作业证?。。。

2、如果取压阀关闭不严怎么办?锈蚀严重关不动怎么办?现场空间受限无法下手怎么办?。。。

3、开排污阀,现实中很多没有排污阀,甚至连取压的一次阀都没有,你怎么排污,怎么校零?排污阀堵了怎么办?排污阀锈死开不了怎么办?

4、及时能够排污泄压?你就开始调零么?如果双法兰膜盒处被介质的脏污堵塞、糊住此时调零就解决问题了?

5、及时上述问题都没有,你就调零么?双法兰的负迁移你是不是要算一算,里面的介质密度变没变?是否与设计数值一致?有无安装过程造成的附加压力?

。。。。。

呵呵。。。。

以上还有很多,不过只这几项就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B:
楼主,你快喝一壶去,喝好了再来挖 ~~~ 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