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PLC工作信息

楼主(2017-12-26):
台达B系列触摸屏及台达PLC,按钮M0控制整个工作的进行(傻瓜式交替开关),现在我需要记录每次 (完整) 工作的时间及次数生成报表能在触摸屏上查看报表格式大致是

工作次数  工作时间

1      2017年12月26日 20:14

2      2017年12月26日 21:00

新手,程序花了好久才弄完,现在需要在触摸屏上面记录一些信息,要用到哪些东西,望高手指导。

网友A:
用那个触发记录就行了

网友B:
触摸屏上保存报表,那需要多的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触发记录就行了

哪个触发记录?是历史数值数据表吗?比如我程序完成标志是T17结束,那以这个为读取地址,或者说最简单,我开关M0按一下就记录一次数据,读取地址是M0,目前操作看来,他是实时的变化的,我现在需要的是,按下按钮,次数累加,时间为当前时间,这样子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上保存报表,那需要多的的内存?

现在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触摸屏是DOP-B07S410好像没有USB插口,触摸屏连上电脑显示空间为0M,我需要的内存倒不是很大,就一个按钮,每按一下,次数累加,并显示实时按下的时间,格式我上面也有说到。请教师傅怎么实现。

楼主:
现在有个新问题,触摸屏是台达DOP-BO7S410,界面编写操作记录表这个控件是灰的,不能用吗?能否用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C:
现在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触摸屏是DOP-B07S410好像没有USB插口,触摸屏连上电脑显示空间为0M,我需要的内存倒不是很大,就一个按钮,每按一下,次数累加,并显示实时按下的时间,

网友D:
根据触摸屏!建立历史报表就可以了吧!没有搞过这个!搞过历史报警!原理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E:
多看看书就好啦,简单的!

楼主:
并没有什么有效解决方法,我现在的做法是最傻瓜的,只是结束标志后计数器加1显示并断电保护,然而日期时间如何操作?

网友F:
历史数值数据表   完美解决。

网友G:
问但是都是大法的法官都告诉对方在重中之重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