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800F遇到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7-12-27):
我这边设备运行期间突然出现部分设备运行信号丢失,设备跳停,过几秒钟要都能正常开起来。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图片中的故障SL-2F2代表什么意思?单元诊测故障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已申请加你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个Q634503217,看能不能给你帮助

网友B:
运行信号丢失  得分析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干扰

因为同一时间 不是停止了不只一台嘛

还有就是查查线路是否有松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你的解答,昨天晚上对AC800F控制器上连接DP线的模块进行了清灰,换了两个DP头,对其他几个DP头接线进行了检查紧固,看看以后会不会再出同样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运行信号丢失  得分析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干扰 因为同一时...

网友C:
嗯,估计是通讯的问题,但是也不排除信号电源的问题

网友D:
看看变频器的运行的状态位,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最近几天没登录网站没看到你的回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通讯有问题,换了两个通讯DP头现在没有再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C:
嗯,估计是通讯的问题,但是也不排除信号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很好,讲解问题还不忘来分享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最近几天没登录网站没看到你的回复,现在...

网友E:
可能是接触不好,检查相应的DP头

网友F(2018-03-12):
总线干扰造成的,类似情况我们遇到过,是高压变频引起的,当时是某些设备无缘无故跳停,几秒钟后恢复正常。后来逐个故障点排除掉后怀疑是干扰造成的,在控制器上单独增加一个FI830F模块,将有干扰的总线接入后,原有总线上的设备在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且对单独的那根总线做了钢管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