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成型磨床引起工作台爬行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7-12-27):
数控成型磨床引起工作台爬行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为此,我们特地请教了杭州纳信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有关技术人员,整理如下:

  数控成型磨床引起工作台爬行的原因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机械原因;另一类是数控系统本身引起的工作台爬行。

数控成型磨床

  1.工作台导轨及床身导轨间的润滑状况差工作台爬行往往是由于工作台运行导轨润滑不良引起的。润滑太小,或干脆由于润滑通道阻塞而引起润滑油根本就打不到导轨上来,这就增大了导轨副间的摩擦力,从而引起工作台的爬行现象。这时我们只需将润滑通道打通或将润滑量适当调大,就可将工作台爬行问题解决。要注意是,导轨副间的润滑量也不可调得太大,否则将引起工作台运行中的漂移,进而引起磨削工件的相关质量不良问题。

  2.工作台的动力传动部分引起工作台的动力传动部分即丝杠及其相关连接部分,包括丝杠本身及连接用的轴承等。

  首先,我们用手转动丝杠时应无明显阻滞感,转起来手感应柔和、均匀。如有手感阻滞则可能是丝杠的支撑用轴承发生损坏,丝杠螺母里的滚珠或滚道发生了损坏或进了脏物,如小切屑等。我们应根据检查的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置,或换轴承,或换丝杠,或进行清洗,或请专业人员对丝杠进行调整及精度恢复等。其次,我们要检查丝杠两母线对床身导轨的平行度。一般出厂时我们把床身导轨对丝杠两母线平行度调整在O.08mm以内,用户实际应用起来可以适当放宽至0.1mm,检查如果超差,应将其调整至标准范围以内。另一种情况是丝杠及伺服电动机连接部分出了问题。我们要求此处相连的两轴同心度较高,一般应控制在0.1mm以内,否则就超出了联轴器及伺服电动机的纠错范围而引起工作台爬行。

  3.床身及工作台变形引起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季节温差变化大,而设备室内没有相应的温度调节装置,从而引起机床所处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相应的导轨由于温度变化而变形。导轨副变形后,其运行接触状况较差,只有很少的地方接触,导轨副间隙变大,造成润滑油泄漏,从而形不成真正的油膜,进而引起工作台爬行。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应该请专业人员利用仪器对床身进行检测、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