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子PTC热敏电阻(自恢复保险丝)问题集

楼主(2017-12-27):
1.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主要应用于哪些方面?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可用于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移动电话、电池组、远程通讯和网络装备、变压器、工业控制设备、汽车及其它电子产品中,起到过电流或过温保护作用。

2.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与、双金属电路断路器及陶瓷PTC热敏电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具有正温度系数特性的导电高分子材料,它与保险丝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就是前者可以多次重复使用。这两种产品都能提供过电流保护作用,但同一只高分子PTC热敏电阻能多次提供这种保护,而保险丝在提供过电流保护之后,就必须用另外一只进行替换。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与双金属电路断路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事故未被排除以前一直出于关断状态而不会复位,但双金属电路断路器在事故仍然存在时自身就能复位,这就可能导致在复位时产生电磁波及火花。

同时,在电路处于故障条件下重新接通电路可能损坏设备,因而不安全。高分子PTC热敏电阻能够一直保持高电阻状态直到排除故障。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与陶瓷PTC热敏电阻的不同在于元件的初始阻值、动作时间(对事故事件的反应时间)以及尺寸大小的差别。具有相同维持电流的高分子PTC热敏电阻与陶瓷PTC热敏电阻相比,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尺寸更小、阻值更低,同时反应更快。

3.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是由填充炭黑颗粒的聚合物材料制成。这种材料具有一定导电能力,因而能够通过额定的电流。如果通过热敏电阻的电流过高,它的发热功率大于散热功率,此时热敏电阻的温度将开始不断升高,同时热敏电阻中的聚合物基体开始膨胀,这使炭黑颗粒分离,并导致电阻上升,从而非常有效地降低了电路中的电流。

这时电路中仍有很小的电流通过,这个电流使热敏电阻维持足够温度从而保持在高电阻状态。当故障排除之后,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很快冷却并将回复到原来的低电阻状态,这样又象一只新的热敏电阻一样可以重新工作了。

4. 怎样才能知道我手中的产品或样品是哪一种型号的高分子PTC热敏电阻?

大部分高分子PTC热敏电阻标有产品的规格或型号,在产品规格书中也列出了标准的产品标志。但有些标志只能被有识别能力的厂商或代理识别。

5.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在非断路状态时会改变吗?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的电阻值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会略有改变,一般随着温度及电流的增加电阻值升高,反之降低。

6.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的存贮期多长?

如果存贮得当,高分子PTC热敏电阻的存贮期没有什么期限限制。若暴露在过潮或过高温度下,一些规格产品性能可能会改变,比如锡铅的可焊性等,但是在正常的电器元件保存条件下可以长期保存。

7. 什么情况下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可以复位?复位的速度有多快?

一般情况下只要除去加载在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热敏电阻即可复位;但如果外界环境温度很高时(如150℃)热敏电阻不能复位。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回复到低电阻状态需要的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产品的类型、装配形式、结构、外界温度、断路状态的持续时间等。一般复位时间小于几分钟,某些情况下只需几秒钟热敏电阻即可复位。

8.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是自动复位吗?

一旦排除故障和切断电源,热敏电阻即可复位,这时需要断开电路(维持电流)使热敏电阻冷却。热敏电阻中聚合物集体材料因冷却收缩从而炭黑颗粒重新连接起来,使电阻降低。这与双金属片装置的自动复位不同。典型的双金属装置即使故障没有排除也能复位,这导致在故障状态和保护状态之间不停切换,这可能损坏设备。但高分子PTC热敏电阻会保持在高电阻状态直到故障排除。

9. 能清洗高分子吗?

许多普通的电气元件清洗剂都可用来清洗该高分子PTC热敏电阻,但是一些清洗剂可能会损害热敏电阻的性能,清洗前最好进行试验或到我公司咨询。

10.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可以并联使用吗?

可以。这样的主要优点是可以降低电阻并提高维持电流。

11. 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可以串联使用吗?

对多数使用来说这样没有什么好处,这样做是不实用的。因为总是有一个高分子PTC热敏电阻先断开,所以其它热敏电阻根本起不到额外的保护作用。

12. 压力对高分子PTC热敏电阻有何影响?

施加在热敏电阻上的压力可能影响产品的电性能。如果在热敏电阻切断电路时压力太大并限制了产品的膨胀,这将使热敏电阻失去特定的功能而损坏。应该注意不能将热敏电阻安装在限制其膨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