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为什么刚工作那几分钟不好使?

楼主(2017-12-27):
开关电源中间连了几个光电和接近开关 然后连接继电器 电磁阀,刚通电那几分钟不好使  好像继电器吸不住似的 气缸刚前进 就复位……

把开关电源移除配电箱 配线弄的很短 就没问题了。

求教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感觉肯定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了!另外可以单独元器件测试,或许其中元器件有电阻值偏低的,拉低了输出电压,导致工作电压不正常!

网友B:
一个是可能线路中有短路。二是开关电源功率太小。以致造成开关电源过载保护此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以起到过载保护作用输出电流被截止了。

网友C:
容量小?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D:
换个功率大点的开关电源试试 小马拉大车了吧

网友E:
开关电源带电磁阀,应该是24VDC,如果控制线路比较长、截面又比较小,线路压降大,使用电器达不到额定电压。

网友F:
开关电源容量不足,换一个大点的开关电源就好了。

网友G:
控制线路长,压降大,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网友H:
是不是线路过长,压降大

网友I:
你选的开关电源太小了,你这样下去会烧的,换个容量大的。

网友J: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换了一个大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K:
应该是开关电源功率太小,带不动,导致工作不稳定。

网友L:
估计是压降太大。简易加大容量和导线直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感觉肯定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了!另外可以单独元器件测试,或许其中元器件有电阻值偏低的,拉低了输出电压,导致工作电压不正常!

挺有道理,可以验证下

网友N:
开关电源的容量到极限了把!

网友O:
应该是开关电源功率太小吧。

网友E:
开关电源稳压输出,不可能出现输出电压降低,如果负载重,在电压降低前已经过电流保护了。

网友P:
线细,直流电压低,压降大。

网友Q:
开关的电源的功率不合适

网友R:
晕,原因都都被楼上的说完了。

网友S:
是不是接触不良。严重怀疑。

网友T:
是刚上电就开始工作?开关电源有个上电时间,加个延时启动,等待电源稳定下。

网友U:
把那个电源后面的可调电阻,调一下阻值,,电压就高了,,,电源出厂时那东西只会调到一半

网友V(2018-02-09):
感觉像是 压降 了  一个电源带那么多东西

网友W:
电压和电流都会影响到的,通电的瞬间会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X:
你先看看输出电压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