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电缆问题求教

楼主(2017-12-27):
我想提前买根RS232转USB通讯电缆与三菱PLC(FX2N)进行通讯。

请问买公头还是母头的电缆??求有经验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RS232转USB?是USBRS232吧,网上很多!

网友B:
一般的usb转rs232端为公头,PLC及设备本体上为母头,如有特殊,可采用直连的方法自行焊接转换头即可!

楼主:
回复内容:明白了,很感谢!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usb转rs232端为公头,PLC及设备本体上为...

网友C:
母头,我焊成功了,能用,但是客服告诉我PLC会炸掉,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母头,我焊成功了,能用,但是客服告诉我PLC会炸掉,炸!

没听说通迅电缆导致炸PLC的事

网友E:
直接买一根USB-SC-09,简便省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母头,我焊成功了,能用,...

怎么会炸?一共才5V电压电流也很小哪儿来的炸一说

网友G:
我记得是公头。

网友H:
不如直接买一根USB-SC-09,简便省事

网友I(2018-04-07):
我就是用的自己焊的线,一直用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