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7-12-27):
三菱FX3U  PLC加装一个485通讯模块,为什么模块上的圆形422通讯口不能与PC通讯呢?(PLC上的通讯口与触摸屏连接),是不是需要什么设置?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以前也这样用过,开始都能通信正常,后面通讯老是出问题,把PLC里面的485通讯设置去掉通讯就正常了,两个同时用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搜索LSJS,更多免费视频教程,工程样例,行业资料,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这样用过,开始都能通信正常,后面通讯老是出问题,...

设备正在运行,想调试监控一下,485接口也在用于与其他相关设备通讯,主机上的422通讯口与触摸屏相连,修改程序老是要拔掉触摸屏的电缆插头,而通讯模块上的422口就像个鸡肋,

楼主:
不知三菱生产厂家是怎样解决这一类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