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指令求解

楼主(2017-12-27):
求解.欧姆龙plc,相机拍照,判断产品是否是ng,给一个信号给plc,经过若干个产品的判断后,在经过另一个信号,把ng产品给剔出来。请问用左移指令怎么写,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队列的用法,不用左移的办法,只要在每个工序指定一个bool位来判断是OK/NG,在工件到达工位时,将上一工序的bool量值传递(move)给本工序的bool量,以此循环,将bool量值跟随工件流转下去,随用随取,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队列的用法,不用左移的办法,只要在每个工序指定一个bool位来判断是OK/NG,在工件到达工位时,将上一工序的bool量值传递(move)给本工序的bool量,以此循环,将bool量值跟随工件流转下去,随用随取,很好用的!

谢谢,我在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队列的用法,不用左移的办法,只要在每个工序指定一个bool位来判断是OK/NG,在工件到达工位时,将上一工序的bool量值传递(move)给本工序的bool量,以此循环,将bool量值跟随工件流转下去,随用随取,很好用的!

但能否具体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队列的用法,不用左移的办法,只要在每个工序指定一个bool位来判断是OK/NG,在工件到达工位时,将上一工序的bool量值传递(move)给本工序的bool量,以此循环,将bool量值跟随工件流转下去,随用随取,很好用的!     内容的回复:但能否具体点。

但是我这出料,有时候不固定,比如震动盘有时候会卡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