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上电编码器跳变

楼主(2017-12-28):
请教各位大侠:

    风电变桨领域,客户使用AB变频器(型号:20G11FC030AA0NNNNN),WEG 7.2kw电机,我们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德国原装进口),SSI输出信号。整个系统运行时一切正常,一旦发生断电再上电后,变频器显示编码器数值变化,无法运行,需重新标桨。现场工作环境-15度,我们编码器单端接地,屏蔽线一头连壳体,另一头接在变频器接线端子接地端。现场使用库伯勒的编码器,现象与我们的一样。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这个是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问题还是编码器干扰的问题。小弟感激不尽,如能解决问题,一定包个大红包,以表谢意。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复杂,首先判断,是一上电就报警,还是启动运行报警,报警代码是哪个故障代码。

 导致的原因也有很多,一上点,系统产生压降,会产生一定量的干扰。或者其他元器件。

增加一些环节譬如,上电后延时故障复位(具体看报警代码),屏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复杂,首先判断,是一上电就报警,还是启动运行...

对,一上电就报警,错误代码91,显示编码器位置发生变化。不是全报,大概有60%概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复杂,首...

可以用面板,或Drivetool 软件,查询编码器一上电瞬间是否有编码器值或异样。来确认是否因编码器干扰引起,而不是本身变频器的故障。

我觉的除了加装抗干扰器件,上电故障复位。暂时也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复杂,首先判断,是一上电就报警,还是启动运行... 内容的回复!对,一上电就报警,错误代码91,显示编码器位置发生变化。不是全报,大概有60%概率

看看编码器轴松动吗?换编码器试一试,最后换编码器板子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