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气设备绝缘的摇测方法

楼主(2017-12-28):
一、配电变压器绝缘电阻的摇测

配电变压器在安装或检修后投入运行前以及长期停用后,都要用电压为1000~2500V的摇表测量绕组绝缘电阻,测得的数值和测量时的油温应记入变压器档案内。将测得的数值与配电变压器在使用期间测得的绝缘电阻值相比较,以判断变压器的绝缘状况。如果配电变压器的绝缘电阻猛然降至初始值的50%,或更低时,应予更换大修。

所测绝缘电阻的准确性,与测量方法和测量时的天气情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测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测量条件。选择温度在5℃以上,湿度在70%以下的天气进行测量;

2、测量电压。摇测配变绝缘电阻应使用1000V或2500V的摇表,对变压器历次绝缘电阻进行比较时,所用摇表应为相间电压等级;

3、测量项目。应测量配变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一次绕组对地(配变铁芯或外壳)和二次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值;

4、测量安全。测量前后,应将配变一次侧和二次侧各出线端分别接地放电,零线亦应断开,使绕组上残存的静电荷放尽,以保证安全。

二、高压与低压避雷器绝缘电阻的摇测

摇测高压阀型避雷器绝缘电阻,用1000V或2500V摇表;摇测低压380V避雷器应使用500V或1000V摇表,将摇表两测试线分别接在避雷器的上、下接线柱上。高压阀型号避雷器绝缘电阻标准见下表:

低压380V避雷器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1MΩ。

三、绝缘子绝缘电阻的摇测

用500~1000V摇表摇测低压绝缘子的绝缘电阻其值应不低于1MΩ。摇测方法如下:

1、针式绝缘子。将摇表(-)测试线接在铁脚上,连接线(+)连在螺丝刀的金属杆上,测试人员载绝缘手套,握着螺丝刀木柄,使螺丝刀金属尖(刀)在针式绝缘子顶部及颈部周围滑动。滑动时,摇动摇表进行绝缘测量。

2、线轴式和蝶式绝缘子。测量时,可在中间颈部圆周上绑一圈铜丝,将摇表的一根线连接在铜丝上,摇表的另一根线接在绝缘子的铁架上或铁担上。

3、单独对新的线轴式绝缘子摇测时比较费时。测量时,将摇表的一根线接触绝缘子的外表面,另一根测试线绑在大号螺丝刀的长金属杆上,用金属杆端头插进绝缘子的内颈孔口内,在内孔避上下、左右反复滑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测量蝶式绝缘子的方法与此相同。

四、电力电缆的摇测

1、拆除被测电缆的电源和一切对外连线,同时将被测电缆的芯线全部接地并放电1min。

2、擦去电缆终端头表面的污垢。

3、确定摇表的规格,对工作电压在1kV及以下的电缆使用1kV摇表,1kV以上的电缆采用2500V摇表。

4、在测试三芯电缆时,一芯接(+),其他两芯应和铅包一同接地。如果被测电缆可能由于表面泄漏而引起测量误差时,还应连接保护环。

5、摇动摇表到额定转速(1200r/min),绝缘电阻应是摇1min以后,电阻值稳定时的读数。测量时摇表转速不应低于额定转速的80%。

6、电缆的一根芯线测试完毕后,经充分放电,再按同样方法分别检测其他各芯线。

五、移相电容器的测量

移相电容器在运行中应定期进行绝缘电阻的摇测,其绝缘电阻分为两极间的绝缘电阻和两极对外壳的绝缘电阻,由于电容器的两极间及两极对外壳均有电容存在,因此应特别注意摇测方法,否则容易损坏摇表。

摇测低压电容器可采用500V摇表,其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0MΩ。摇测前,应先将电容器放电。摇测时,先将摇表摇至规定转速,待其指针平衡后,再将摇表线接至电容器的两极上,继续转动摇表。开始时由于对电容器的充电,指针会下降,然后慢慢上升直至稳定值,此时的读数即为电容器的极间绝缘电阻。记取读数后,应先将摇表线撤下,然后再停止摇动,否则会因电容器放电而烧坏表头,摇测后,应立即将电容器进行放电。

由于电容器是由串、并联电容元件构成的,个别元件的绝缘劣化不会使整台电容器的绝缘电阻明显降低,所以极间绝缘电阻很难发现缺陷。因此这项试验一般不做,而只做单台电容器的两极对外壳的绝缘测定。

六、电动机绝缘电阻的测量

电动机的三相绕组共有6个线头,接在接线盒的6个柱上。摇测时,先将电动机接线盒打开,拆下连接片,先摇测相间(绕组)绝缘电阻,然后将电动机绕组接于线路接线柱L上,外壳接E接线柱测量各相绕组对地(或对外壳)的电阻。

七、摇表使用注意事项

1、选用摇表电压等级时应注意,对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电机绕组和电力变压器绕组等应选用1000~2500V的摇表; 测500V以下低压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用额定电压500V的摇表。

2、为了防止发生人身和设备事故以及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在测量前必须切断电源,并将被测设备充分放电。

3、仪表的接线柱与被测设备间连接的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和绞线,应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以免因绞线绝缘不良而引起误差。

4、被测对象的表面应清洁、干燥,以减小误差。

5、测量前先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试验时先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位置,然后将两连接线短路一下,轻轻摇动手柄,指针应指“O”,否则说明摇表有故障,需要检修。

6、测量时,应把摇表放平稳。L端接被测物,E端接地,摇动手柄的速度应由慢逐渐加快,并保持速度在120r/min左右。如果被测设备短路,指针摆到“0”点应立即停止摇动手柄,以免烧坏仪表。

7、测量大电容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在测定绝缘电阻后,应先将与L接线柱的连线断开,再降速松开摇表手柄,以免被测设备向摇表倒充电而损坏仪表。

8、禁止在有雷电时或邻近高压设备时使用摇表,以免发生危险。

9、测量结束后,应将被测设备充分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