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plc与wincc7.4SP1的opc-ua通讯

楼主(2017-12-28):
加莱3586PLC做servers,wincc7.4sp1 软件做client ,进行opc-ua通讯,发现wincc7.4sp1扫到了名称,没有变量数据,求助大神,有答谢,可以加qq号420355409

网友A(2019-02-11):
首先检查一下上位机WINCC是否配置正确   在3586上请检查变量是否加到配置里面去了  可以看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