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到不到位卡刀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7-12-28):
换到不到位卡刀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自动换刀时刀套无法送到位,刀具先夹紧。当进行到自动换到程序时,刀库调刀程序开始运行,但是频繁的出现卡刀现象,刀库就停止运行。3min后机床自动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FZ12W巨浪立式加工中心是德国一家公司生产,该设备原来的数控系统是西门子810M系统,由于数控系统的使用年限长,元器件老化故障率高,必须把系统改造升级。我公司把此设备的数控系统改造成FANUC 0I-MD全数字数控系统,三轴联动,刀库是啄木鸟系列刀库,每把刀具上的机械刀臂都是独立的,共20把刀具和机械臂。机床的换刀过程是:当执行M6T代码时,程序会调用O9000的刀库宏程序,通过O9000的程序自动判断当前主轴刀具状况,并作出相应的逻辑判断进行换刀动作:刀具松开、刀盘向下并吹气、刀臂返回、译出所要的T码、更换当前T码、执行T码并刀臂送入、刀盘向上并主轴旋转、主轴定向(刀具定向过程是X6.1信号是高、低、高)、刀具夹紧、这样一个换刀过程就结束。由上述故障查报警知道是换刀时间超出。经过检查,故障是由于机械控制部分过于磨损导致故障频繁出现,这个部分在主轴刀具定向的一个定向块上,定向块在装刀过程中由于主轴是旋转定向,所以常时间使用就会磨损量增大,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定向的信号误动作,造成刀具未到位就提前夹紧,使刀具无法送到位在,换刀就会出现超时报警。更换定向块设计到主轴的精度等系列问题,难度极大。为此只有在PMC程序方面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修改程序,已经彻底的把故障排除。PMC程序如下:X6.1刀具定向块信号、X6.0刀具上端信号、X7.6刀盘上端信号

修改前:

修改后:

分析体会:刀库的驱动系统不外乎有三类,一类是机械传动,一类是液压传动,一类是气动传动。FZ12W巨浪立式加工中心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产品,采用气动传动方式,即采用气缸、电磁阀、压力控制阀等来驱动刀库运行。与采用变频调速器电机驱动的刀库相比,就其电气控制系统而言,要简单的多,直观的多。但无论是哪种传动方式,在编制刀库程序时,要充分考虑到设备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如:机械的磨损、机械的运动灵活性与连贯性等等,都要把问题考虑进去,反复的实验和验证,做到万无一失,运行可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