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感应电从何而来?——“电流互感器绝对不允许开路”

楼主(2017-12-28):
电工教科书上说“电流互感器工作中绝对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上万伏高压,危及设备及人身安全。”但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会产生高压电。

我听我的一位朋友说,他给一家企业电能表一个互感器开路了,少计了若干电量。从没有发生过危险。(请勿模仿,谢谢。)

做了个小试验:把一个30倍(2.5VA)互感器串在一台100KW空调机组回路中,测得空调运行电流158A,互感器开路电压2.78V,并联一个3W的LED灯泡,灯泡微亮。测灯泡线两端电压,仍是2.75V,压缩机启动瞬间,灯泡会略微闪亮一下,但没有烧坏灯泡。

然后,我把灯泡从互感器上拆下来,短接互感器两个接线端子,有轻微火花,多次用手触碰,没有触电感觉。

还是没有弄明白,教科书上说的电流互感器开路感应高压能量来自何处?(请勿模仿,谢谢。)

网友A:
从我第一次读教科书就那么说的,理论、实践都是错误的。电流互感器就是变压器,变压器的原理和计算公式都适用,匝数比、电流比、变压比,咋算都算不出次级有那么高的电压。运行时,一次电流较额定电流小多了,二次电压就更低了。

楼主:
今天又做了测试:实测空调机组运行电流134.9A;互感器开路电压1.47V;互感器短路电流4.96A。互感器是150/5,接近于满载。接上LED灯泡,有微光。直接用两只手抓互感器S1\S2两个端子,无麻电感觉。但互感器开路后有“滋、滋”轻微的响声。(请勿模仿,谢谢!)

网友B: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困惑过,我也做过如你这般的尝试,我想~大概是万一设备短路后线路承受全电压,此时这个互感器便成为【负载】,这样它便会感应出高压了,虽然只是瞬间的万一的,但这也是不容许的

网友B:
其实电流互感器本身就是一个环形变压器,从前我将其拆解过,我也用拆解的钢带绕制成小功率环变,也能正常使用。未见有高压生成

网友B:
如图中150的互感器我拆的是1.2的双线并饶20匝

楼主:
不可否认电流互感器开路瞬间遇大电流会感应高压。像静电积聚能量一样,但毕竟它的持续能量非常有限。教科书上说的“电流互感器绝对不允许开路,否则摧毁设备、危及人员安全”。这样大的能量来自哪里呢?

我们可以理解电流互感器实际上就是个隔离变流器,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便于计量和继电保护。就算它积聚有再高能量,但这种感应能量实际是装在一个法拉第的笼子里的,它的释放通道和触电回路是怎样形成的呢?

网友C(2018-01-27):
教科书上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但从来没有这样实验过,实际检修更换时也是暂时将二次侧短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