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开车注意事项

楼主(2017-12-28):
1、仪表开车要和工艺密切配合。要根据工艺设备、管道试压试漏要求,及时安装仪表,不要因仪表原因影响工艺开车进度。

2、拆检仪表回装要注意位号,对号入座,管道、设备安装时要满足耐压密封要求。

2、检查确认每台仪表都已供电,另外对24V DC电源输出电压值检查,防止过高或偏低。

3、对气源进行排污,先排气源总管,再排分管,要排至各阀门过滤减压阀,防止气源不干净造成阀门故障。

4、节流装置、阀门回装时要注意方向,防止装反,垫片要注意厚薄、材料、尺寸检查,安装完毕要及时打开取压阀,取压阀开度建议手轮全开后再返回半圈。

5、认真排查各仪表开表情况,管路、阀组(现场)、气源阀情况。

6、气体取压管路在工艺管道充压期间各个接头都应用肥皂水进行试漏,防止泄漏,造成测量误差。

7、用差变测量蒸汽流量时,应先关闭三阀组正负取压阀,打开平衡阀,检查零位。等导压管内蒸汽冷凝成水后再开表。防止蒸汽未冷凝时开表出现振荡,损坏仪表,或者在开表前通过隔离罐向导压管内灌冷水。

8、热电偶补偿导线接线注意正负极性,不能接反。热电阻A、B、C三线注意不要混淆。

9、开车前对仪表要进行联动调校,保证现场一次仪表和控制室二次仪表指示/输出一致。

10、经历长时间停车要将各联锁功能、跳车值、延时模拟试验,正常三遍以上视为合格,另外修改程序中任一处后也要进行试验。

11、确认开车前必须确认将各假值、强制旁路取消,要经仿真调试确认。

12、资料必须准备齐全,必须保证为终版资料,以备故障查找。

13、执行器(控制阀等)要尽量多调试几遍,正行程反行程两遍。

14、各机泵开车前须按《仪表系统开车确认单》逐项进行签字确认。

15、开车前各顺控程序至少空试一遍。

16、调试时要与工艺密切沟通,注意联系程序。

17、建议建立各机泵仪控系统档案(运行、检修、改造等情况)。

网友A:
写的不错,很好,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