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具应遵循原则及切削用量确定的基本原则讲解

楼主(2017-12-28):
森玛德数控:数控机床具应遵循原则切削用量确定的基本原则讲解

六、安排刀具应遵循原则

  在经济型数控机床的加工过程中,由于刀具的刃磨、测量和更换多为人工手动进行,占用辅助时间较长,因此,必须合理安排刀具的排列顺序。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尽量减少刀具数量;

  2、一把刀具装夹后,应完成其所能进行的所有加工步骤;

  3、粗精加工的刀具应分开使用,即使是相同尺寸规格的刀具;

  4、先铣后钻;

  5、先进行曲面精加工,后进行二维轮廓精加工;

  6、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利用数控机床的自动换刀功能,以提高生产效率等。

森玛德数控机床生产厂家

  七、合理选择切削用量的原则

  粗加工时,一般以提高生产率为主,但也应考虑经济性和加工成本;半精加工和精加工时,应在保证加工质量的前提下,兼顾切削效率、经济性和加工成本。

  具体数值应根据机床说明书、切削用量手册,并结合经验而定。具体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切削深度t。在机床、工件和刀具刚度允许的情况下,t就等于加工余量,这是提高生产率的一个有效措施。为了保证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一般应留一定的余量进行精加工。数控机床的精加工余量可略小于普通机床。

  2、切削宽度L。一般L与刀具直径d成正比,与切削深度成反比。经济型数控机床的加工过程中,一般L的取值范围为:L=(0.60.9)d

  3、切削速度v。提高v也是提高生产率的一个措施,但v与刀具耐用度的关系比较密切。随着v的增大,刀具耐用度急剧下降,故v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刀具耐用度。另外,切削速度与加工材料也有很大关系,例如用立铣刀铣削合金刚30CrNi2MoVA时,v可采用8m/min左右;而用同样的立铣刀铣削铝合金时,v可选200m/min以上。

  4、主轴转速n(r/min)。主轴转速一般根据切削速度v来选定。计算公式为:v=∏nd/1000。数控机床的控制面板上一般备有主轴转速修调(倍率)开关,可在加工过程中对主轴转速进行整倍数调整。

  5、进给速度vFvF应根据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以及刀具和工件材料来选择。vF的增加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加工表面粗糙度要求低时,vF可选择得大些。在加工过程中,vF也可通过机床控制面板上的修调开关进行人工调整,但是最大进给速度要受到设备刚度和进给系统性能等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