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OV功能在ST编程怎么实现

楼主(2017-12-28):
应用指令MOV.D6040.K4M364 用ST编程怎么编写求指教。单独一个M就会,就是不知道怎么把16个M组合起来。

网友A:
K4M364的意思就是M364开始的16位

网友A:
MOV.D6040.K4M364 这就是st编程语句啊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ST编程不支持MOV应用指令

引用 网友A:
MOV.D6040.K4M364 这就是st编程语句啊

网友B:
MOV.D6040.K4M364 这就是st编程语句

网友C:
K4M364:=D6040;

楼主:
回复内容:在ST编程里K4M364这个格式是错的!!!搞不懂,怎么组合啊

引用 网友C:
K4M364:=D6040;

网友C:
me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在ST编程里K4M364这个格式是错的!!!...

没问题啊,编译和仿真都通过啊。FX3U通过!!!

if m8002 then

k4m364:=D6040;

end_if;

网友D:
在ST语言中“=”就行了

网友E(2019-07-22):
k4m0这个写法三菱q没有报错

网友F(2020-10-22):
把M0开始的16个M位给字D10的ST写法

MOVB(M0,16,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