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更改PLC输出点

楼主(2017-12-28):
欧姆龙PLC与威纶屏通讯使用,当PLC有输出点坏了时,能不能用触摸屏来实现更改PLC输出点?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么说吧,触摸屏上的按键是常规电路中的中继,中继所控制的输出坏了,要么改程序,要么修输出硬件。

楼主:
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B:
可以,程序设计中常规做法,很简单的。

例如把Y0改为Y6:

LD Y0

AND M?

OUT Y6

触摸屏里置位M?就可以了。

网友C: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程序设计中常规做法,很简单的。例如把Y0改为Y6...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