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610L工控机通电不能启动

楼主(2017-12-29):
在使用一台研华610L工控机,工控机加电后,电源工作正常,主板没有任何反映,去掉外围的插卡及所连的设备及测试内存均无任何反应,也没有异常报警声音,这会是哪的问题?是CPU的故障还是主板故障呢?

网友A(2018-01-28):
主板可能没通电

网友B:
您好  根据您描述的现象 按照一般情况 CPU很少会损坏,很有可能是主板不良导致,大多主板上都带有蜂鸣器 报警声提示不良,内存拔掉 不报警 说明主板工作没到内存,这种情况你可以在主板PCI或LPC端口接入DEBUG诊断卡  看看 显示什么不良代码段。具体代码代表对应的不良状况。我是专门从事工控机售后工作欢迎来电探讨  18551178796 微信同号

网友C(2018-03-27):
你好,我是研华在河南地区授权经销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李经理:18837101382  QQ:253304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