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相与定相区别,高压核相与定相区别详解

楼主(2017-12-29):
定相是指新建线路或线路迁改完成后确定线路的A、B、C三相。

核相是指把电送到两段母线上,通过两段母线的电压互感器来核对相序、相位、幅值是否相同。

核相与定相的区别详解

核相:顧名思義是先有一個基準可以與之進行比較,即與正確的基準相位相比較,從而驗證需核相的相位是否正確。

定相:確定相別,不需要基準來作為參照。你說的是不是變壓器、CT、PT原副邊極性的確定。高壓定相與高壓核相的區別

核相又包括核對相序和核對相位。

相序關系到用戶電機的正轉或反轉,相位則關系到是否會產生均衡電流。

定相就是用同一電源將裝有待定PT的設備充電后,在二次側檢驗所有待定PT相位是否一致,比如,用已知相位正確的線路A去充電一個新站的正、副母線(母聯運行)正常后,此時在正、副母PT次級進行測量,同名相壓差為0,異名相壓差為100V左右,就可以認為該站的正、副母壓變相位是一致的。

核相就是驗證待定PT的相位和電網一致,例如上述定相試驗正確結束后,將變電站母聯拉開,分別用兩回已知相位正確的線路A和B帶正、副母,此時,再在正、副母PT次級進行測量同名相壓差為0,異名相壓差為100V左右,由于定相試驗已經驗證了正、副母PT接線相別是一致的,此時用雙電源核相就可以證明正、副母PT的相位和電網是一致的。

另外,由于發電機是三相旋轉的獨立電源,并網前和大電網屬于不同的系統,因而發電機PT在啟動時無需與電網核相,只需通過發電機開路試驗,驗證發電機所有PT與升壓變壓器PT的相位一致,而后使用同期并列裝置將發電機并入電網即可。

以下是简体中文版《核相与定相的区别》:

高压定相与高压核相的区别

核相:顾名思义是先有一个基准可以与之进行比较,即与正确的基准相位相比较,从而验证需核相的相位是否正确。

定相:确定相别,不需要基准来作为参照。

你说的是不是变压器、CT、PT原副边极性的确定。

高压定相与高压核相的区别

核相又包括核对相序和核对相位

相序关系到用户电机的正转或反转,相位则关系到是否会产生均衡电流

定相就是用同一电源将装有待定PT的设备充电后,在二次侧检验所有待定PT相位是否一致,比如,用已知相位正确的线路A去充电一个新站的正、副母线(母联运行)正常后,此时在正、副母PT次级进行测量,同名相压差为0,异名相压差为100V左右,就可以认为该站的正、副母压变相位是一致的。

核相就是验证待定PT的相位和电网一致,例如上述定相试验正确结束后,将变电站母联拉开,分别用两回已知相位正确的线路A和B带正、副母,此时,再在正、副母PT次级进行测量同名相压差为0,异名相压差为100V左右,由于定相试验已经验证了正、副母PT接线相别是一致的,此时用双电源核相就可以证明正、副母PT的相位和电网是一致的。

另外,由于发电机是三相旋转的独立电源,并网前和大电网属于不同的系统,因而发电机PT在启动时无需与电网核相,只需通过发电机开路试验,验证发电机所有PT与升压变压器PT的相位一致,而后使用同期并列装置将发电机并入电网即可。

如何定相 定相与核相有什么区别?

核相只需判断两条线路是同相或异相,定相需判断一条线路的三相导线那根是A相、哪根是B相、哪根是C相。

核相和定相均可使用核相仪进行判别,定相需要已知A、B、C三相的线路作为参考,就像钟表的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参考一样,核相则不需要。

网友A:
给点图就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点图就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