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modbus从站,用modscan32通讯不上。。

楼主(2017-12-29):
CPU为224CN,有两个口port0 port1.一个口用来接触摸屏,一个用来接485与modscan32通讯。485接线引3跟8。

问题:老是通讯不上。求救大神们的指点。。。。。

网友A(2018-02-12):
碰到同样的问题,同求大神指点

网友B(2018-09-12):
为224CN,有两个口port0 port1.一个口用来接触摸屏,一个用来接485与modscan32通讯。485接线引3跟8。

问题:老是通讯不上。求救大神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