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E10T温控器和,HMI怎么用485通讯?

楼主(2017-12-29):
用HMI直接连DTE.HMI通过RS485怎么读取温度 参数怎么对应寄存器

网友A:
事情准备,比如触摸屏读取第一组温度,DTE10T第一组温度寄存器是1000,将触摸屏的COM2用九针接头接好,接线为触摸屏九针接头的1和6接到10T的正和负。

首先是设置通讯:在触摸屏的选项-设置通讯参数,按下图设置

设置完成后就可以在触摸屏做一个数值显示,并且按下图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就可以上电测试了,温度设置也是同理,只不过把数值显示改成数值输入,只要按照10T的说明里的寄存器填入就可以使用了;将温度控制器的参数传送到PLC更加方便,只需要使用宏指令里面的MOV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5-28):
我也来看看,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C(2020-06-02):
感谢楼主,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台达触摸屏直接访问温控器数据,怎么将HMI读取到的数据给上位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事情准备,比如触摸屏读取第一组温度,DTE10T第一组...

大神,宇电的温控器怎么找到他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看了好半天没找到答案,求解

网友D:
有图有真相,说的浅显易懂,好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事情准备,比如触摸屏读取第一组温度,DTE10T第一组...

就可以读取出第二胎的PV数据了?望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说的浅显易懂,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