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安装细则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7-12-29):
变压器的安装细则及注意事项

    1 作业条件

        施工图及技术资料齐全无误。建工程基本施工完毕,标高、尺寸、结构及预埋件强度符合设计要求。屋面、屋顶喷浆完毕,屋顶无漏水,门窗及玻璃安装完好。室内粗制地面工程结束,场地清理干净,道路畅通。

        2 操作工艺

        2.1 变压器稳装 变压器就位可用汽车吊直接甩进变压器室内,或用道木搭设临时轨道,用三步搭、吊链吊至临时轨道上,然后用吊链拉入室内合适位置。变压器就位时,应注意其方位和距墙尺寸与图纸相符,允许误差为±25mm,图纸无标注时,纵向按轨道就位,横向距墙不得小于800mm,距门不得小于1000mm。变压器台架的安装:双杆柱上安装变压器,两杆的根开为2m。配电变压器台架用两条或四条槽钢固定于两电杆上,台架距地面高度不低于25m,台架的平面坡度不大于1/100。腰栏应采用直径不小于4mm的铁线缠绕两圈以上,缠绕应紧牢,腰栏距带电部分不少于0.2m。同时变压器高压柱头加装防尘罩,变压器悬挂警告牌。

        2.2 跌落式熔断器的安装 变压器的高、低压侧应分别装设熔断器。高压侧熔断器的底部对地面的垂直高度不低于4.5m,各相熔断器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0.5m,为了便于操作和熔丝熔断后熔丝管能顺利地跌落下来,跌落式熔断器的轴线应与垂直线成15°~30°倾角。低压侧熔断器的底部对地面的垂直距离不低于3.5m,各相熔断器的水平距离不少于0.2m。跌落式熔断器熔丝的选择按“保证配电变压器内部或高、低压出线套管发生短路时迅速熔断”的原则来选择,熔丝的熔断时间必须小于或等于0.1s。按规程规定:容量在100kVA及以下者,高压侧熔丝额定电流按变压器容量额定电流的2~3倍选择;容量在100kVA以上者,高压侧熔丝额定电流按变压器容量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变压器低压侧熔丝按低压侧额定电流选择。

        2.3 避雷器的安装 运行经验证明:影响配电变压器安全运行的外界危险大部分来自雷电事故。因此,变压器应装设防雷装置。我局选用无间隙合成绝缘外套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代替原有的阀式瓷外套避雷器,其工频电压耐受能力强,密封性好,保护特性稳定。避雷器应装设在熔断器与变压器之间,并尽量靠近变压器。这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变压器,且便于检修。另外,为了防止反变换波和低压侧雷电波侵入,在低压侧也应装设低压避雷器。为避免雷电流在接地电阻上的压降与避雷器的残压叠加在一起,作用在变压器绝缘上,应将避雷器的接地端、变压器的外壳及低压侧中性点用截面不小于25mm2的多股铜芯塑料线连接在一起,再与接地装置引上线相连接。

        2.4 接地装置 目前农网改造中,农村小容量变压器布点多,雷雨季节10kV配电变压器经常遭受雷击,由于接地电阻过大,达不到规程规定值,雷电流不能迅速泄入大地,造成避雷器自身残压过大,或在接地电阻上产生很高的电压降,引起变压器烧毁事故。因此,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必须符合规程规定值。对10kV配电变压器:容量在100kVA以下,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容量在100kVA以上,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接地装置施工完毕应进行接地电阻测试,合格后方可回填土。同时,变压器外壳必须良好接地,外壳接地应用螺栓拧紧,不可用焊接直接焊牢,以便检修。接地装置的地下部分由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组成,水平接地体采用一根长度为6m的40×4mm的扁钢,垂直接地体则采用3根长度为2m的L50×50×5mm的角钢分别与水平接地体焊接。水平接地体在土壤中埋设深为0.6~0.8m,垂直接地体则是在水平接地体基础上打入地里的。接地引上线采用40×4mm扁钢,为了检测方便和用电安全,对于柱上式安装的变压器,引上线连接点应设在变压器底下的槽钢位置。

        2.5 变台引落线 新建和改造的变台的引落线均应采用多股绝缘线,其截面应按变压器的额定容量选择,但高压侧引落线铜芯不应小于16mm2,铝芯不应小于25mm2,杜绝使用单股导线及不合格导线。同时应考虑引落线对周围建筑物的安全距离。

       3 设备及材料准备

        变压器应装有铭牌。铭牌上应注明制造厂名、额定容量,一二次额定容量,一二次额定电压,电流,阻抗,电压%及接线组别等技术数据。变压器的容量,规格及型号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附件备件齐全,并有出厂合格证及技术文件。型钢:各种规格型钢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无明显锈蚀。螺栓:除地脚螺栓及防震装置螺栓外,均应采用镀锌螺栓,并配相应的平垫圈和弹簧垫。其它材料:电焊条,防锈漆,调和漆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有产品合格证。

        4 变压器的交接试验

        变压器交接试验的内容:测量线圈连同套管一起的直流电阻;检查所有分接头的变压器的变压比;检查三相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和单项变压器引出线的极性;测量线圈同套管一起的绝缘电阻;线圈连同套管一起做交流耐压试验。

        5 变压器送电前检查

        变压器送电试运行前做全面检查,确认符合试运行条件时方可投入运行。变压器试运行前,必须由质量监督部门检查合格。变压器试运行前的检查内容;①各种交接试验单据齐全,数据符合要求。②变压器应清理、擦拭干净,顶盖上无遗留杂物,本体及附件无缺损。③变压器一、二次引线相位正确,绝缘良好。④接地线良好。⑤通风设施安装完毕,工作正常。⑥标志牌挂好,门装锁。

        6 变压器送电试运行验收

        送电试运行: 压器第一次投入时,可全压冲击合闸,冲击合闸时一般可由高压侧投入。变压器第一次受电后,持续时间不应少于10min,无异常情况。变压器应进行3~5次全压冲击合闸,并无异常情况,励磁涌流不应引起保护装置误动作。变压器试运行要注意冲击电流、空载电流、一、二次电压、温度。并做好详细记录。变压器空载运行24小时,无异常情况,方可投入负荷运行。验收:①变压器开始带电起,24H后无异常情况,应办理验收手续。②验收时应移交下列资料和文件:变更设计证明。产品说明书、试验报告单、合格证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安装检查及调整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