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阻旋式料位开关的电机

楼主(2017-12-29):
    我们知道,阻旋式料位开关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微型电机作驱动装置,通过传动轴使物料检测叶片持续转动的。当叶片接触物料时,微型电机停止转动,检测装置输出一开关量信号;当物料下降到叶片以下时,微型电机带动叶片再次正常持续运转。从阻旋式料位开关的工作原理可知,微型电机是阻旋式料位开关稳定运行的关键部件,那么,阻旋料位开关的电机究竟应如何选择呢?

    一般来讲,选择阻旋式料位开关的电机,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电机的转速。为使电机在工作过程中带动叶片持续匀速转动,应选择转速固定为1转/分钟的匀速电机。

    2、电机的功率。电机要能带动叶片持续运转,那么,其功率范围就要能够满足不同叶片接触物料时所产生的扭力要求。

    3、电机的结构。由于整机长期处于工业现场中,作为关键部件的电机应具备一定的防护性能,并且电机的安装孔位应牢固可靠。

    4、电机的温升。由于物料具有一定的过程温度,所以在选择电机时应选择带散热设计(金属壳散热、散热孔等)的电机,此种电机温升较小,能有效避免电机温度过高出现的损毁。

    5、电机的减速机构。此微型电机内置的多为齿轮形式的减速机构,为使电机更为可靠耐用,应选择全金属材质的齿轮减速机构。

    在选择阻旋式料位开关的电机时,除需重点注意以上五大因素外,还应考虑电机电压、电流是否符合电路的设计要求,电机功耗是否较低足以满足环保节能的要求。

网友A:
阻旋料位开关价格便宜,但是稳定性不太好,经常电机不转,有时候一个大点的固体物料掉在旋叶上,料位开关就不动了。要用就用产品过硬的,电机、微动开关、执行机构都牢靠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旋料位开关价格便宜,但是稳定性不太好,经常电机不转,...

那确实,料位开关用Fork-11音叉料位开关或Tube-11振棒料位开关都不错,性能指标和德国Vega一致,但价格只有它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