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0如何限制V型伺服转矩?

楼主(2017-12-29):
请问MP老师,依手册有个

PTLIM,NTLIM,这个在MP中,对应那个参数呢?是OL8014吗,我试了不起作用,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

控制器上的转矩限制值OLXX14没有对应的伺服参数,是使用的另一路模拟输入。

楼主:
感谢回复,那么V伺服手册中,提到通过P TLIM/N TLIM指令进行任意的转扭限制,这个指令从哪里实现?是用模拟量吗?还是走MECHATROLINK?还有就是为什么在速度指令时,就能用OL**14来限制V伺服的转扭而其他命令如相位25指令就不能实现呢?我的应用是要限制一根在相位25命令下运行的凸轮轴的力矩,(一把旋转切刀)使其在某个区间力矩值可设定,以防切坏物品,请问MP老师,如何实现?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控制器上的转矩限制值OLXX14没有对应...

网友A:
只能在M总线,且上位是安川MP控制器时,才有此功能。

在一切控制模式下,OLXX14转矩限制都有限

楼主:
感谢回复,依您所说,OL**14就是P TLIM/N TLIM指令值,不管工作何控制方式,都有效对吗?为什么我的电机只有在速度指令时(23)时,OL**14才能使电机力矩可大可小呢?我的上位MP2300,电机SGDV-R90A11A,并Pn 81F。1/ PN002。0都调为1,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M总线,且上位是安川MP控制器时,才有此功能。在...

网友A:
估计你使用前没有连接伺服做自动配置,伺服和控制器的参数没有得到正确的自动设定,此功能就出不来。就只能在速度模式下有效

楼主:
感谢回复,我再研究研究。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使用前没有连接伺服做自动配置,伺服和控制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