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加编码器定长切断不准

楼主(2017-12-29):
小弟正在做剥线机,就是50平方的软电缆定长切断两端剥开线头。用伺服带皮轮送线,用编码器检测线长,编码器是2500的,假设送1米长是20000个脉冲,送线时先用定位指令发19000个脉冲,送线一开始编码器就开始计数,剩下的就用JOG慢速送,当高速计数达到20000就停,但这样还是有10毫米左右误差,有时长,有时短,不一定,当一圈线快完了,没拉力了,还会变长。PLC扫描时间也设成15毫秒了。PLC用松下FP XH C60   伺服国产,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直接用相对位置走不可以吗?

网友B:
兄弟 解决了吗

网友C:
我感觉是JOG的慢速有点快,把速度降下来。另外把排除加减速时间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D:
如果用伺服做定位,应该设20000脉冲,加、减速设成零。误差不会超过几毫米。

网友D:
       为什么用JOG呢?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是没有错的,我做定尺剪裁也这么做。比伺服直接定位精度要高。

应该是细节方面没有处理好。出现10mm误差肯定是程序处理的问题。

网友E:
考虑一下机械的问题,编码器随线走,线打滑吗,就是编码器计数准吗,线少了后拉力变小,影响到编码器计数吗,这个关键在计量精确吗,和PLC扫描周期没关系,出线速度还不至于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一下机械的问题,编码器随线走,线打滑吗,就是编码器计数准吗,线少了后拉力变小,影响到编码器计数吗,这个关键在计量精确吗,和PLC扫描周期没关系,出线速度还不至于这么快。

我把JoG的速度调到100,精度在5毫米以内,程序没问题,我用脉冲输出点直接连到高速输入点,一个脉冲都不差,估计是编码器轮有打滑,或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