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一拖二变频切到工频时候报过流
小白菜。

楼主(2017-12-29):
  电机1变频运行后一段时间 然后切换到电机2变频运行 电机1工频运行  就报了过流,但是如果开始打自动的时候 起的是电机2 就不会报过流,只有开始起的是电机1 切到电机2的时候才报,是什么原因,请教

小白菜。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2018-04-28):
找到原因了没,分享下,我们的是880,也是切换至另一个电机时报警,不过的报过速,后来把停机模式改为自由停机后正常

网友B:
两个电机是同起同停嘛,如果不是的话 报过流是正常的变频器里面有一个电容的 两个电机的电流不一样 他们都是会对变频器有冲击的 最好咨询下ABB我们是因为两段电源进线 所以可以取消过流故障那个提示

网友C(2018-10-07):
ABB客服应该可以给你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