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P扭矩小

楼主(2017-12-30):
最近调一台590P 110A  驱动西门子1GH5166的 电机  用作机床主轴电机,因为是第一用直流驱动,按照说明书基本参数都调整好,运转正常,测速电机反馈转速,可是扭矩太小,堵转了 驱动也不报警咋回事,按道理这么大的电机 就算是几十转也应该扭矩很大啊,在这请教大师们 是小弟哪里的参数设置不对么?

楼主:
速度和电流需要接两个电位器么? 我只是按照说明书接了一个电位器啊,高手大侠们都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呵呵,张力模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张力模式运行?

不是张力模式运行啊

网友B(2018-04-18):
电流不需要接电位器啊,,直接短接就行,

 欧陆590所有配件、快速维修、现场技术咨询。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