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的概念与区别

楼主(2017-12-30):
接地保护又常称为保护接地,接地保护的概念是什么,为防止电气设备因绝缘损坏而使人身遭受触电危险,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供变压器的中性点相连接者称为接零保护。

一、接地保护的概念

接地保护又常称为保护接地,就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接地体连接,以防止因电气设备绝缘损坏而使外壳带电时,操作人员接触设备外壳而触电。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系统中,在正常情况下各种电力装置的不带电的金属外露部分,除有规定外都应接地。

比如:

(1)电机、变压器、电器、携带式及移动式用电器具的外壳。

(2)电力设备的传动装置。

(3)配电屏与控制屏的框架。

(4)电缆外皮及电力电缆接线盒、终端盒的外壳。

(5)电力线路的金属保护管、敷设的钢索及起重机轨道。

(6)装有避雷器电力线路的杆塔。

(7)安装在电力线路杆塔上的开关、电容器等电力装置的外壳及支架。

低压电力网的电力装置对接地电阻的要求如下:

(1)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欧。

(2)由单台容量在100千伏·安的变压器供电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欧。

(3)使用同一接地装置并联运行的变压器,总容量不超过100千伏·安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10欧。

(4)在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要达到以上接地电阻值有困难时,低压电力设备的接地电阻允许提高到30欧。

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的注意事项

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的注意事项,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越小,流过人体的电流就越小,危险性就越小,接地电阻必须符合要求,而且越小越好。....

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

有关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的适用场合,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零保护,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地保护。....

二、接零保护的概念

为了防止电气设备因绝缘损坏而使人身遭受触电危险,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供电变压器的中性点相连接者称为接零保护。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零保护。 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装置应采用低压接地保护。由同一台发电机、同一台变压器或同一段母线供电的低压电力网中,不宜同时采用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

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与接零

有关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保护与接零保护,低压供电的三种运行方式,TN系统、TT系统、IT系统,并介绍了中性线、保护接零、保护接地的相关知识。....

接零保护系统

有关接零保护系统的分类,接零保护系统包括TN-S系统、TN-C-S系统等,均需要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注意二者在接零保护方面的区别。....

三、接地和接零的区别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维护人身安全的两种技术措施,有如下几点区别:

1,保护原理不同。

低压系统保护接地的基本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高压系统的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成系统中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

保护接零的主要作用是借接零线路使设备潜心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

2,适用范围不同。

保护接地适用于一般的低压不接地电网及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低压接地电网;保护接地也能用于高压不接地电网。不接地电网不必采用保护接零。

3,线路结构不同。

保护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保护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的装置也应有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