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3844开关电源问题,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7-12-30):
这几天修艾默生EV1000的小机器,开关电源问题,上电没显示,查3844的5和7脚,电源偏低11.7左右,其他管脚电压0,怀疑有短路点,测全部二极管及电容未见有坏,干脆把所有电解整个换了(这是看咸大师的书学的办法),上电还是不好,怀疑开关管失效,3844芯片失效,431失效,全换,到此,一般这样就会OK,上电还是无显示,服了,3844周边贴片元件单独测试都无短路或者失效,没辙了,

单独送3844芯片16V,管脚电压,1脚6.72V,2脚0V,3脚0.01V,4脚2.05V,6脚7.22V,8脚5V,应该起震了啊,

最后又看咸大师书,学习,看到减小启动电阻至200K,原来是3只100K的电阻串联经发光管送到3844,不管了直接短接一只电阻,上电,好了,神奇啊,我就不敢了,这怎么办,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应该怎么办,是这样短接用?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2018-09-27):
有时减小启动电阻的阻值会收到奇效的。此刻若3844发热,就再增加50K,若不发热就这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我是这样处理的,运行中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2018-12-23):
启动电阻没有问题,一般是启动电阻并接电解电容容量变小所致,所以单独测试3844正常.

网友B(2019-07-17):
首先3844的7脚电压,低于16V是不可能工作的。启动电阻阻值与标称一样也不用短接。这时换一下稳压二极管或和它并联的电容即可。

网友C:
咸大师书 在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