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I如何设置

楼主(2017-12-30):
由2台上位机(组态王)控制一套S7-300PLC系统

楼主:
神回复 MPI多主站之32个 地址如何定位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神回复 MPI多主站之32个 地址如何定位啊?

在组态王中,A机地址2.2 B机地址也是2.2么?有人知道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神回复 MPI多主站之32个 地址如何定位啊?     内容的回复:在组态王中,A机地址2.2 B机地址也是2.2么?有人知道么!

在S7300设PG数量等于2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神回复 MPI多主站之32个 地址如何定位啊?     内容的回复:在组态王中,A机地址2.2 B机地址也是2.2么?有人知道么!     内容的回复:在S7300设PG数量等于2

MPI可串联可并联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神回复 MPI多主站之32个 地址如何定位啊?     内容的回复:在组态王中,A机地址2.2 B机地址也是2.2么?有人知道么!     内容的回复:在S7300设PG数量等于2     内容的回复:MPI可串联可并联

补充说明,两台机器分别装有5611卡,组态王软件,现在问题是其中任意一套控制是7'300PLC都可以,但不能两台同时控制!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正确设置通讯参数保证两套电脑控制一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