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C2控制柜如何用U盘做镜像

楼主(2017-12-30):
KUKA机器人C2控制柜如何用U盘做镜像

    普通U盘可以吗?

网友A:
普通U盘肯定不行,去KUKA买吧

网友B(2018-02-19):
不行,有专用的

网友C:
我在单位给KUKA C2做镜像省事的办法 是找一XP系统电脑,用GHOST 软件做。

1.周末停线的时候把硬盘拆下,用导出工具(淘宝可买)连接电脑和硬盘,将镜像文件导入电脑硬盘中建立专门文件夹进行备份(C2镜像大概2G-3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