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20ADA伺服A92报警

楼主(2017-12-30):
一台机床,使用安川SGDM-20ADA伺服,开机时间长了会出现A92报警,换一台伺服,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两台伺服使用了好几年了,用新的伺服则没这个问题,请问是伺服故障还是再生电阻选取的值有问题。

网友A:
把没有问题新伺服的参数全部写到报警伺服里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