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收不到扫码枪信号

楼主(2017-12-30):
硬件:PLC(CP1L L型CPU+串口板子CIF01  扫码枪:honeywell 1900  一根双公的RS232买的成品线连PLC和扫码枪的,PLC就是收不到扫码枪的信号。(扫码枪单独和电脑连用串口助手看了下波特率是57600串口助手可以受到数据) ,哪里弄的不对嘛求救!积分不多见谅

网友A:
波特率降低试试

网友B:
电脑也是经过串口板子和扫描枪连接的吗,先对照说明书检测硬件连线,确保连线正确的前提下,再去检查程序,看通讯接受缓冲区的数据。

网友C:
我测试过用康耐视的可以通讯上的 也可以收到

网友C:
收不到?还是乱码?应该还是扫码器通讯设置方面

网友D:
学习一下,高效生产

网友E:
有时候不一定是通讯不上,而是协议不对,虽然都是RS232,但是不同品牌的扫码枪设置都是不同的。比如我用实耐宝的扫码枪扫码时回传的都带前缀的,跟原有的不匹配。

网友F:
可能是协议不对

网友G: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那说明还是你的plc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协议不对

协议应该对的,因为每次扫码的时候plc串口板子的comm那个灯会闪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也是经过串口板子和扫描枪连接的吗,先对照说明书检测硬件连线,确保连线正确的前提下,再去检查程序,看通讯接受缓冲区的数据。

你好,不懂 缓存区的地址是多少?感觉连上了因为每次扫码串口通讯板子上的comm灯会闪一下

楼主:
还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扫码枪和plc应该是了解上了的,因为每次扫码,串口通讯板子上的comm灯会闪一下

网友H:
先考虑,硬件线路。

232要不要交叉等,扫码枪的正电压和PLC的负电压连接,当你分不清RX和TX的时候

前几天,我也是232通讯不上,串口可以,居然PLC要设置流控,X-on。

最后问下,楼主成功没

网友I:
扫描枪需要配置回车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 电脑也是经过串口板子和扫描枪连...

那你得仔细研究下PLC了,不能看的话,怎么调试,知道数据到哪儿了

网友J:
请注意看你PLC设置的时候设置了CR,LF这两个结束符  所以你的条码枪也要设置这个结束符 所以你每次扫码后假设条码内容是123456  如果没设置的话他反馈给PLC的内容也是123456 如果设置后缀的话那反馈的内容就变成了 123456CRLF 这样数据格式的数据内容才能被PLC接收。

网友K:
不要只看PLC,,看一下那把枪的通信设定

网友L: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M(2018-03-12):
通讯设定可能要扫特定二维码?我之前也是扫不了。扫了个说明书上的二维码。好了

网友N:
我做过这个的连接,首先确认扫描枪的接线对不对,那个DB9的线要自己做,要把RXD,TXD,SG(接地)必须连接对,然后你的程序上控制字前面要带#号,最后一定要把扫描枪设置好,在1900的完整手册上有。

网友O:
去缓存里看看,有没有到PLC

网友P(2018-12-07):
引用 网友H:
先考虑,硬件线路。232要不要交叉等,扫码枪的正电压和PLC的负电压连接,当你分不清RX和TX的时候前几天,我也是232通讯不上,串口可以,居然PLC要设置流控,X-on。最后问下,楼主成功没

请问PLC这边设置流控什么意思。我也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我这是omorn CP1E和symbol ds3578的扫码枪。电脑串口助手和pLC通讯正常,扫描枪和串口助手通讯正常,唯独PLC和扫描枪接不上,PLC就是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P: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我这是omorn CP1E和symbol ds3578的扫码枪。电脑串口助手和pLC通讯正常,扫描枪和串口助手通讯正常,唯独PLC和扫描枪接不上,PLC就是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Q(2019-11-07):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我这是omorn CP1E和symbol ds3578的扫码枪。电脑串口助手和pLC通讯正常,扫描枪和串口助手通讯正常,唯独PLC和扫描枪接不上,PLC就是接收不到数据

由于PLC不像电脑有底层驱动来解析扫码枪数据,所以PLC要想获取扫码枪数据的话需要连接个转换模块,转换模块解析到扫码枪数据再通过RS232或者485,或者存在寄存器里,PLC通过Moudbus协议进行读取。如需进一步了解QQ邮箱:364052516@qq.com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还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扫码枪和plc应该是了解上了的,因为每次扫码,串口通讯板子上的comm灯会闪一下

由于PLC不像电脑有底层驱动来解析扫码枪数据,所以PLC要想获取扫码枪数据的话需要连接个转换模块,转换模块解析到扫码枪数据再通过RS232或者485,或者存在寄存器里,PLC通过Moudbus协议进行读取。如需进一步了解QQ邮箱:364052516@qq.com

网友R(2020-03-26):
PLC接线图,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