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485通讯

楼主(2017-12-30):
三菱L系列PLC通过LJ71和20台蓝海华藤的变频器以及3个麦格米特温控模块通讯,变频器写入频率和读出频率,温控模块需要设定温度,读出温度,PID调节,输出上限需要变化,有大侠知道程序怎么写吗,三菱的MODBUS很不好用

网友A:
需要有通讯网卡,协议要对上,还有需要了解变频器的状态字和控制字,根据状态字读取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如速度反馈、电流反馈等,通过控制字向变频器发送控制指令,如给定速度,启停命令、方向等。

网友B:
不是三菱的modbus不好用!是因为三菱一般用自由口通讯!需要设置一些东西!

楼主:
现在很多PLC用MODBUS通讯基本都是一条指令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限制,自由口通讯的话太烦了,程序也多,到时候通讯多了程序要多长啊,不知道有没有简便一点的方法,我的QQ 1725064881,电话13401380689,三菱公司的技术倒是给过一个样例,但是只能通讯32条,远远不够,有兴趣的朋友和我联系,可以稍微出点费用。

网友C:
适用就好用

网友D:
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E(2018-02-25):
LJ71C24N吗?用三菱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创建自定义协议

网友F(2018-03-27):
看看呢?怎么做的啊?

网友F:
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