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楼主(2018-01-01):
s7-300与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程序

网友A:
通迅还是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多段速啊?也是西门子的变频器,问题再具体些

网友B:
外部端子很好实现啊

网友C:
多段速可以替代伺服

网友D:
可以用端子功能实现,变频器端子设置多段速功能,PLC输出开关量对应变频器端子输入即可。

网友E:
新手,正在学习,看看难度是不是太大

网友F:
多段控制看你是需要端子(模拟量控制)还是通讯控制(485通讯控制)

网友G:
先看看效果再说,以前都是不换页面的

网友H:
西门子的变频器可以加通讯卡实现频率精准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外部端子很好实现啊

网友J:
楼主威武~~~十分感谢

网友K: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L:
用外部端子控制最简单。

网友M:
感谢楼主的分享,顶一个!

网友N: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O(2018-01-31):
变频器设置多段数参数和需要多个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