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程序不能比较实时得到plc数据

楼主(2018-01-01):
我的项目中用的是CJ2M CPU34 和CJ1W ETN21,程序有不到700步。那我上位机通过FINS TCP希望尽可能实时地读取plc数据,可是发现有时候过了200ms左右才能读到数据。请问都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谢谢!

我的上位机程序是一个类似下面的循环程序:

while (1)

{

    读写plc函数;

    sleep(2ms);

}

网友A:
读取间隔时间再长点看看,设置些错误捕捉程序,是不是通讯错误造成堵塞。

网友B: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