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做电流表

楼主(2018-01-01):
想用WINGCC7.0做个有指针摆动的模拟电流表,具体该怎么做呢求教大神!

网友A:
首选PLC要读取到电流值 ,赋值到一个变量,在WINCC画面使用电流表控件,然后设置连接到这个电流变量。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电流用   fc105 就可以读出!~

楼主(2018-02-01):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电流用   fc105 就可以...

已解决谢谢

网友C:
非常有用的!!可以下载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D(2018-08-25):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提问

网友E(2020-05-08):
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