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如何开发构件

楼主(2018-01-01):
我们的需求是先在MCGS屏上输入运行参数,然后MCGS屏根据这些参数来控制PLC运行,由于运行参数数量很多,直接输入数字也很不直观,因此需要有一个图形界面通过过修改图形上的曲线来设置修改运行参数,这就需要有自己开发的MCGS构件,但MCGS屏似乎不支持自己开发的MCGS构件,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给MCGS嵌入版添加自定义构件的方法,多谢!

网友A:
MCGS开发构件

网友B:
你会C#吗,可以支持开发的。我不会。

网友C:
膜拜,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D(2025-10-07):
配方功能也不能满足需求吗?可以试试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