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和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8-01-02):
切换到编程模式还这样,原来是没问题的,在和触摸屏通信时,设置错参数了

松下FP-X C40T

PLC编程口被设为“通用通信”后,就无法连接了,求助,原来是“计算机链接”

网友A:
现在是否有任意一种方式能读取到PLC程序?换个接口类型或者通过触摸屏读取、

若PLC自带USB口,可用USB口直接读取;

或通过触摸屏将PLC软件读取后将COM口设定变更后重新写入,

网友B:
把PLC上的拨码开关打到编程状态,断电重新上电。

网友C(2019-05-28):
我的松下FP-X C14T也是这样,我看了下圆头通讯口,怎么和别的型号不一样,有三根针在D头的下端,两根针在上端。我看了朋友的圆头插头,三根针在上方。

    用这根线和威纶触摸屏能够通讯,但是通过USB转232和电脑连接时,每次都显示:无法实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