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松下PLC编程交流贴,欢迎来讨论!

楼主(2018-01-02):
松下PLC编程交流帖子,可不局限于具体的型号、牌子,交流编程思想,探讨工控问题解决方案,分析工控场景需求等,共同学习进步,2018工控路上期待一路有你!共勉。

楼主:
小店开张,欢迎各位去看看

http://www.gongkongbpo.com/Shop/ShopProduct/1242

网友A:
支持黄工!另外,请问一下黄工,我在用SYS1修改通信参数时,为什么总出现运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黄工!另外,请问一下黄工,我在用SYS1修改通信参...

贴程序上来啊,目的是干啥?

网友A:
我有一台PF-X C38AT去和两台设备用MODBUS通信,但两台设备需要用不同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位。我使用了SYS1这个指令去改变COM1口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但一运行就会报运行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已经按照去做,但还是出错。

楼主:
com1,b8pos1等是小写字母,改成大写。COM1,B8POS1

网友B(2018-05-08):
我有一个小程序,简单讲就是闪烁电路,需要对闪烁的频率和次数进行更改,并且要对这个闪烁电路进行很多次重复。能不能像西门子的那样做成FC这样子?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Leeflyinglin我有一个小程序,简单讲就是闪烁电路,需要对闪烁的频率和次数进行更改,并且要对这个闪烁电路进行很多次重复。能不能像西门子的那样做成FC这样子?     内容的回复: 是对磁保持继电器进行老练性能测试用的,就是不断的对继电器给正反电压。 就是要重复写,能不能只写一次重复调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eeflyinglin回复内容:对:Leeflyinglin我有一个小程序...内容的回复! 当然可以,把闪烁的频率等依次放入寄存器中,索引寄存器来读取,循环来操作动作。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回复内容:对:Leeflyinglin回复内容:对:Leeflyinglin我有一个小程序...内容的回复!当然可以,把闪烁的频率等依次放入寄存器中,索引寄存器来读取,循环来操作动作。     内容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闪烁电路是独立的,都有启动按钮来启动/停止,点一下启动,再点一下停止。共有20组闪烁电路。每组都能进行工作互不影响。至于频率和时间的修改有触摸屏来实现。我想的是只写一组的,类似于西门子的FC这样子的功能,其他的来调用。按你的意思用索引寄存器的话,没明白怎么实现启停独立的问题。

网友B:
黄工你好,我刚接触松下plc,请问一下gr7的软件可不可以增加每行位数或者是换行什么的?写几个元件指令一行就没了。我看网上梯形图有 >-1 好像是换行连接但是我找不到这个指令。 还有松下的数据比较指令结果是900abc,这意思是每行只能有一个比较指令因为只有一个输出结果地址是吗,那其他plc中轻易实现的每行多个比较指令运算在这里不是要分成很多行才能实现?

网友B:
如果COM1插得是网口模块,能不能进行MODBUSTCP通信?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郭123321黄工你好,我刚接触松下plc,请问一下gr7的软件可不...内容的回复! 可以,不可以那成啥了啊。右击,插入新行。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郭123321如果COM1插得是网口模块,能不能进行MODBUSTC...内容的回复! MODBUSRTU.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郭123321黄工你好,我刚接触松下plc,请问一下gr7的软件可不...内容的回复! 可以,不可以那成啥了啊。右击,插入新行。

黄工,我知道总行数是可以增加的,我的意思是我在一行里面有很多指令,但是松下的列数是固定的,怎么把这些指令写在一行里,比如我一行里想用四个比较指令但一行写不下只能用R点中继?我是看网上梯形图有个>-1指令好像就是把上下两行连接成一行的意思了,但我找不到那指令。

松下是不是没有批量复位指令,找到一个copy指令但是无法对几个r点操作,还有其他批量复位指令吗?

网友C: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 回复内容: 对:郭123321...

可以》-1连成一行,但不建议这么做,程序简短,读着方便,编译起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

这是几个问题?说说要干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 内容的回复!-------------------------这是几个问题?说说要干啥吧

黄工,你好,我又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一下,fpxh跟宇电的通信模块ai modbus模块进行rtu通信,但是读取温度只能设置成2个才能正常读取温度,设置成3或以上就读不到温度了,宇电模块咨询过是可以很多个一起读取的,是plc就这样的还是要进行其他相关设置?

网友D:
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kuangyu...

可以一次读取多个,主要看命令填对否,读取回来的数据处理正确否。

网友E(2018-09-07):
黄工,松下通讯我一点不懂求教了。

这个怎么用485串口通讯。Fp.x0L40MR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工,松下通讯我一点不懂求教了。这个怎么用485串口通...

不清楚你在问啥?

网友F:
请教楼主:

松下FPwin Pro7 编程软件,采用ST编程语言的时候,有语句折叠隐藏功能码?类似于西门子的TIA编程软件那样。比如使用IF。。ELSE 语句的时候。

网友G:
请教楼主,松下FPXH系列,带小数点字符串怎么转换成实数?   比如在仪表上读出来的字符串数据是10.123   或  0.011
现在要转换成实数 10.123 或0.011
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指令,对松下还是了解有点少,请教一下怎么处理这个数据,用哪条指令?

网友G:
软件用的是GR7而不是PRO7

网友H:
请教楼主 怎么样实现伺服位置控制

网友I(2018-12-15):
准备失业、、。。

网友J:
积分不够  字数来凑

网友K:
请教黄工,FP-XH+COM5走以太网TCP/IP,通用通讯,PLC做服务端,上位机c#做客户端=====>助手可以连上,但读不到数据。。

网友L(2019-06-03):
引用 楼主:
小店开张,欢迎各位去看看http://www.gong...

网友M(2019-10-21):
黄工您好!我用的松下FP-X0 L60MR-ZL PLC,在编程时无法和PLC建立通信,监视串口向PLC发送“%EE#RT00\#13“,没有回应,测量编程口3号和1号端子有电平变化,2号和1号端子没有电平变化,但是有6V多的电平值,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开关拨在PROG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黄工您好!我用的松下FP-X0 L60MR-ZL PL...

“%EE#RT00\#13“,发的啥意思?

网友M:
读取PLC信息

网友N:
感谢分享,谢谢楼主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读取PLC信息

看看编程软件驱动有问题吗?编程时连不上有多方面的原因,不一定就是硬件损坏。